盈通主板AN78V 不加电 求助?

楼主(2011-06-11):
今天客户拿来一块盈通主板 AN78V 独桥板,有待机   不加电,开关排针有3.3V ,没有芯片发烫  测量桥北面的贴片电容仅有3欧,请问正常吗?求思路

网友:
桥上面的电容包含了好几个供电电路的 有些是正常 有些是不正常的 具体是哪个位置的?最好截图看看

网友:
触发的·条件,北桥好像是5欧德吧。你可以强制触发看看有没有芯片发烫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强制触发  只有CPU电源管理芯片RT8802发烫 其他都正常 电源管理芯片和能否开机没有关系吧

网友:
补充:用万用表针触摸一个谐振电容的一端(不是接地端)可以加电,但是加一会就断,又自动加电 来回循环,不跑码,复位灯也是来回的循环

网友:
先取掉谐振电容试试

网友:
对,把32.768和协振都换了试试

网友:
加焊一下南桥先!

网友:
回复 网友B:

an78v板子32.768影响触发吗?

网友:
桥加焊了,谐振电容和32.768晶振也都换了,第一次开机用镊子触摸一下晶振的一条腿就可以开机,只要不拔电源 以后都可以开机 但是一拔电源拨开关排针就不能开机了,还得触摸晶振一条腿能开机

网友:
你换的晶振和电容都保证是好的吧,按你说的这个情况一般都是它们的问题。

网友:
谐振电容和晶振都换了两遍了,可能是CMOS电池供电不到桥吧,但线路上没有元器件坏啊

网友:
小弟手里有三块AN68S的故障都一样,AMD板 跑50    C1     02   复位灯长亮   测各个供电都正常  这是个单桥板子, 我开始以为是虚焊了,就烤了下北桥,可烤了下,不跑U了,郁闷啊

网友:
看下开关信号到哪去了

网友:
再换个晶振吧,如果不行,那就是乔没做好

网友:
你用示波器打一下晶震的婆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