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

楼主(2011-06-11):
技嘉GA61SME-S2主板,集显直接开机跑C1-C3-25  插上独立的C1-C3循环几次才跑到25,BIOS刷了。 网卡声卡也都干过,就是不过25,桥也加焊过,  但是没重值  没理由啊,  哪的问题啊

网友:
键盘灯NUMLOCK的灯有反应吗?如果没有考虑以下 PCI巢的引脚有无问题?com口芯片拆了吗?如果都排除了 南桥坏的比率很高 当然以前碰过一个主板IO坏了这会导致这样的代码

网友:
你内存槽和内存检查过了吗!也许内存供电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内村 供电   不正常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偏高或偏低

网友:
有点像是键盘上的排容问题,又有可能是COM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