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E40 开机有报警 滴 滴滴滴 滴滴滴 滴 八声

楼主(2011-06-11):
联想thinkpadE40   开机有报警 滴 滴滴滴 滴滴滴 滴   八声  ,内存换过了。谁遇到过的? 请指点下。

网友:
亮不亮机 电流跑多少 有没有跳变

网友:
或者是显卡么,,加焊烤一下试试!,,

网友:
换显卡,集显的换北桥。这个之前有碰到过。换北桥就OK.

网友:
应该是显卡,回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