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SL300不加电,花屏二修机艰难修复

楼主(2011-06-11):
接到同行送过来的SL300机器,拆机前插电测试不加电.
第一步,开始拆机,晕啊,发现主板上所有排线都没插,插上排线再次测试还是不加电,没办法全拆了吧!
第二步,拿到主板,测整个主板无明显短路,插电测试20V,待机3,5V等所有电压正常,心想应该能加电啊,用万用表划了一下开关接口,唉,加电了.测了一下开关排线坏了,不管了先外接一下试试吧,晕啊,花屏.
第三步,主板显卡被做过,看了一下珠子没化好,二话没说拆下来重置珠做上,插电一测,加电到0.5掉电,一测显卡周围电容短路了,可能是显卡做连了,先拿下来吧,拆下显卡还短路,反过主板来一看显存边上有珠,麻烦了,肯定是显存暴珠了.
第四步,拆下显存来,正常有两片新的,换上吧,显卡又重新置珠做上.唉!插电一测,亮了也不花屏,先插上硬盘,键盘什么是测一下吧,一进系统就蓝屏,重新做系统后也一样.郁闷.
第五步,心想显存暴珠,真倒霉,不会北桥也暴珠了吧,算了,拔下来重新置珠吧!又把北桥重新置了一下,故障依旧,还是进系统蓝屏,一摸散热片,剧烫.
第六步,心想,不会是显卡坏了吧!直接找一片新显卡换上后,还是一样,晕啊!
第七步,内存,硬盘也换了还是一样,再换个CPU试试吧,OK了,进系统测试一小时没问题.晕啊!怎么CPU也坏了.
至此,机器修复完毕.直接冒汗了!!!!!

网友:
哈哈,楼主好搞笑!要细心啊!

网友:
LZ好细心   很有成就感啊  谢谢

网友:
楼主技术 很辛苦啊

网友:
楼主真是用心啊,学到技术就好,钱早晚会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