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U盘PE做GHOST系统问题

楼主(2011-06-11):
手动ghost时出现ghdecompression error ,abort?_
U盘

网友:
可能是你镜像有问题,也可能是分区的问题

网友:
磁盘分区没分好吧?

网友:
我以前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是重新全部分区了搞好的 如果没有资料的话 可以去试试看

网友:
重新分区就OK的啊

网友:
镜像问题直接阿删除即可重新下载即可

网友:
是的,我也同样用分区能弄好的

网友:
重新分一下区,估计分区没有分好

网友:
用PQ或者是DM重新分一下区 会好的

网友:
我也是分区解决的问题啊!

网友:
没遇到过 学习了

网友:
ghde
何意?
我要学习啊

网友:
镜像,分区,

网友:
U盘用大白菜重新做一个

网友:
用杏雨梨云u盘系统也很好用 的

网友:
重新分区,就可以了

网友:
从新分区在装系统,应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