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翔升P4VM800T无规律死机

楼主(2011-06-11):
翔升P4VM800T无规律死机,供电正常,CPU供电上下场管、滤波电容全部焊下测量正常,全板电容外观无异常,只感觉内存槽附近时钟IC ICS950913CFLF烫手,可能是它的问题吗?
cpu
cpu供电

网友:
如果有示波器的话,测下CPU供电有没有杂波的

网友:
时钟工作一段时间后就是很烫手的 死机一般CPU散热 桥散热 或者供电电路问题都会出现死机这种情况 其他的或许也有 但我还没遇到过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大大,回去继续研究,还有北桥和内存之间的20n03le过热,用55n03l替换还是一样,北桥周边的电容,电感测量感觉都正常,只能怀疑北桥,准备重植北桥,如有进展,再来继续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