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师傅HP B1200本频繁重启改从哪里查起

楼主(2011-06-11):
HP B1200本 频繁重启 把CPU卸下用假负载 CPU供电1.5V 按上CPU时CPU供电上到0.94V就掉就重启 如不上CPU 或不上内存 开机各供电都正常 换了同型号板子上的BIOS还是一样重启,内存、CPU都换了还是不行 求各位老师帮忙指导 谢谢
cpu
cpu供电
重启

网友:
是不是cpu座子虚焊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B1200关机自动重起I/0换过还是一样高手指点下应该从那里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