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945主板不过内存

楼主(2011-06-11):
D945GNT 主板开始是12V短路,测发现CPU主供电一组供电坏,换后不短路,但检测卡跑28 34 22循环跑,不插内存也报警,BIOS也刷过,还是一样,内存供电也都正常,求高手指点、、、、、、、、上的是CD 2.8的U

网友:
你用风枪  吹吹内存槽 周边的小电容小电阻,可能是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有换过U试过吗?

网友:
内存的供电都有嘛 3.3V 0.9V 1.8V

网友:
  119   120  打下值    没有问题 是 BIOS 刷

网友:
换个I/O试试   可能是I/O的问题

网友:
看看哪里PCI总线断了没有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