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GJ17L3开机正常,关机却白屏

楼主(2011-06-11):
如题,各位大虾们,这是怎么回事呢?请指教.谢谢!
联想

网友:
BLON信号没有关闭他的显示器是不是在别的地方修过啊

网友:
我接手的时候是5706烧,换了一对5707上去其他地方都加焊过,情况就是现在这样了。是否电容放电出问题了呢?

网友:
灯管开关信号出问题了 有可能开关三极管击穿了

网友:
观察开关信号会有结果

网友:
谢谢各位,问题找到了。4411坏了。

网友:
高压电路没有关,,,

网友:
我有一台也是这样哦。改高压扳就成这样了

网友:
亿鑫电脑
的帖子
你的按上面的方法是可以修好的哟。

网友:
电源板得开关三极管可能坏了

网友:
可能小元器件问题,看起振有没有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