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17屏M170EG01标屏电路估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1-06-11):
   前日 客户送修17寸标屏液晶 主述玩游戏进入暗景时 屏微闪亮或闪横宽亮带 亮场时又十分正常 很不爽
经多处维修 检测时即被告知 屏坏 需换屏修复
   因是朋友介绍来的不便推脱 遂接机检测 以信号发生器输入全黑屏画面 果然出现不规则闪动暗白条或全黑画面不停闪动增亮 画面对比度极不稳定 输入彩条等高亮画面时 却长时间十分稳定 毫无异常
   接上VGA线开电脑 流览网页 彩色鲜艳 层次分明 亮度对比度稳定 亦毫无异常 至此 有些为难了 告知用户 此机可用 不必维修
  但客户说 机器都送来了 还是帮忙检查一下吧 也好 正好空闲 拆机 目测高压板无明显异常 三脚两爪 取一通用2025驱动板和屏线换上 开机 涛声依旧 但一招排除了驱动板高压板灯管主副电源等常见估障 只剩下屏本身了
   拆下屏铁盖 见电路板元件整洁明亮无明显痕迹 想到此现象与某元件性能不稳定有关 而元器中性能最不稳定的当数各种可调电阻器电位器了 直接对准屏上唯一的对比度可调电阻 在路万用表测量 指针稳定不变化 不放心 取下量 测其两端最大阻值看是否变值 18.9K 有些犯滴沽了 怎么不是标准的 如10K  15K  20K  30K等等 测其中心脚8.8K 正常呀 但只有此件是调整屏显对比度的
  不管它了 随手捡起一废主板 取下一只103的固定贴片电阻替换该可调电阻 飞快还原 通电 开机 测试 游戏 流览 将桌面设为全黑背景 全白背景 一切估障全无
   客户高兴啊 硬要玩一会儿游戏 你玩就玩吧 谁让你是我朋友的朋友呢 我去搞别的机器吧 这小子硬是能玩 一小时过去了 坐着不动 我随口问了一声 你说的那不爽现象还有没有呀 他一转身 脸上那个灿烂啊 牙都笑出来了 脑袋摇得跟拨郎鼓似的 连声说 好了 好了 一点也没了 飞快抽出一百元大钞 往桌上一放 兴高彩烈的走了 弄得我连什么品牌的显示器都没搞清楚
  各位同行 以后见此屏此估障 别跟我学 搞那么多测试 直接用固定电阻换了就好了 分分钟的事

网友:
就是这个小玩意儿

网友:
又学一招经验,下次碰到这类故障,,得细心一点才行,,不过这玩意接触不良的话,得起码超过5年以上的屏了,,或者是很潮湿的环境也有可能

网友:
修屏的风险度太大了  搞不好弄得多了调横竖线就麻烦了  不过楼主的技术很好啊 赞一个  以后碰到这种也可以尝试修下

网友:
倒是经常看到屏上这个电位器,只是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果真是调对比度的吗?

网友:
原来还可以这样的危险 呵呵 难道电阻不准了吗

网友:
喷点触点清洗剂 再旋转一下应该可以搞定的

网友:
楼主,那这么巧你说的屏,我刚好拿在手上,不过不是你那样的故障,在你这又学了一招。

网友(点评):
这种屏是17寸常用屏 前些年17液晶标配时 大量使用 质量还算不错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22809-1-1.html
看看是不是这种故障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