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5V待机短路,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

楼主(2011-06-11):
紫5V待机短路,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打阻值,直接对地了,IO拆不行,有几个场管拆了,也不行,难不成是南桥坏了???

网友:
你可以把网卡先折下试试,再短路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紫线基本上是到这几个地方,你的是什么板子呢?找个图看看。

网友:
IO   专用芯片  部分inter 南桥  自己排查吧

网友:
先跑线路看看。。。。。。。。。。

网友:
这个电压会提供给 网卡 专用芯片 io 南桥((只供参考 有些板不到IO或者网卡) 你可以烧一下试一试吗

网友:
直接对地,个人感觉电容击穿的可能性大啊

网友:
这样的主板会烧电源的

网友:
全部拆掉了,就剩南桥了,确定南桥挂了,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