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 0199错误,求助

楼主(2011-06-11):
今天送来个机器,说开不了机。我拿来试了下,发现开机报错0199,是什么密码错误。想进bios修改下。结果发现报错后,自动进了bios,键盘按什么键都没有用,无效。请高手指点,这个该怎么办?

网友:
可能是bios设置错了,或者风扇没插好

网友:
换个键盘试试

网友:
换键盘了,没用,找不到啥问题。

网友:
一般放电了才会报这个错的!进bios按F9恢复出厂设置就好了!不行的话就刷个bios看看

网友:
BIOS 和密码芯片一起换

网友:
我前几天修过,进BOIS按F9加载下默认值就好了

网友(2011-07-20):
楼上的正解

网友:
按F9 还原BIOS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