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390进不了系统问题

楼主(2011-06-11):
联想昭阳E390显示完启动菜单进入滚动条的时候就黑屏不动了。是什么原因呀。换个硬盘也不行

网友:
更换北桥就会好

网友:
把无线网卡等都取下来。再安装、安装的时候跳过集成驱动试试

网友:
换内存试试

网友:
有时到BIOS里设置一下就好了

网友:
显卡容易出问题

网友:
用安装盘装的时候走到setup is  starting windows 就不动了

网友:
显卡驱动问题吧!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大 通病了

网友:
显卡坏了还是。虚焊了

网友:
应该是坏了,加焊用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