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帆远影维修实例之-----神州承运B363S简单维修一例

楼主(2011-06-11):
机型:神州承运B363S
EF6

通电,电流0.5
3VPCU 、5VPCU、 VCORE 、SUS电压等正常
3V 5V 偏低
查MAIND,不到4V
MAINON 3.3V正常
锁定MAIND
一个原件一个原件的拆
拆掉PQ8时
MAIND正常了

换掉PQ8
通电
电流也当0.5.且不停往上涨
测各态电压都已出来了
测Y2 14.318时钟
居然没有!
CLOCK部分的EN VCC VDD都正常
换掉CLK芯片U12

通电 ,时钟出来了
电流还是从0.5V不停往上涨

测CPURST
无!
PLTRST_#1   0V

查南桥PWROK 3.3v

接着查VCORE 芯片PU4发出的IMVP_PWG  3.0V

+3V上拉正常,PR33正常。
这类芯片的这类引脚,一般都是开漏输出,只有两个状态
先取掉C570
IMVP_PWG  变成3.3V了
看来就是它了
本来还想得是找个电容装上去,因为这有个4MS的延时
哪知道
找个电容取掉,也行

维修完毕

网友:
MAIND正常几V啊

网友:
如图所示

网友:
我也遇见一台进水机器也没有PLTRST#  同时没有PLTCLK# 这个时钟是从 时钟IC出来的 由于没有时钟IC 不知道是不是时钟的问题 哎 纠结

网友:
MIND给PQ8G板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