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面IE图标删不掉了!

楼主(2011-06-11):
前天下了一个游戏后桌面就出现了一个IE图标,删不掉,而且默认浏览器也变成这个了(原来是360)。这两天想了各种办法都没用,包括360系统急救箱,各位有什么办法吗?(不要重装系统)

网友:
在安全模式下,用360杀毒试试。

网友:
你到往上下载个左面杀毒工具就应该OK了!(⊙0⊙)

网友:
用金山急救箱试试。。点深度扫描。。 那个好像挺管用。。兄弟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怕是这个图标被驱动保护了,用一般的工具是不行的,很多时候这个驱动比杀毒软件都更新加载,只有用冰刃试试。

网友:
是中病毒了,在这种情况下一般的杀毒软件都运行不了的,试试装个360安全卫士,如果能运行起来的话,做一下系统修复,用强烈删除把图标删除了!

网友:
把自己的系统盘翻刻一个,有情况就重新装一个系统比系统恢复好用多了

网友:
如果是病毒。金山急救箱都能杀掉的、

网友:
那个我记得可以用文件粉碎机·粉碎··我以前也有中过,楼主试试··

网友:
中毒了 我也遇到过  什么办法都搞过了   最后装系统

网友:
像这种桌面图标病毒,用金山急救箱一般可以以搞定@

网友:
安全模式可以删除

网友:
这是一种桌面图标病毒,用360安全卫士中的木马查杀就能彻底清除!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右键点击桌面——运行桌面清理向导——清理假IE图标可能生成个临时文件夹,再删除试试。

网友:
装个金山卫士,把系统清理一遍就OK了

网友:
在PE下,肯定能清楚!

网友:
这个需要要手动在注册表里修改删除

网友:
打开注册表这个位置在右边把相关的键值删除即可,怕出错先备份一上注册表

网友:
用强制删除工具试试

网友:
我遇见过用金山毒霸杀一遍毒就可以了。

网友:
用金山卫士

网友:
你们不要变成360和金山大战了...

网友:
最好重装系统,

网友:
是木马病毒360可以的

网友:
先用杀毒软件升到最新版本 杀下毒

网友:
360和金山大战

网友:
进pe应该能删掉。

网友:
病毒啊 没重要的东西就安装系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