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独立显卡改集成显卡!!!!!!!

楼主(2011-06-11):
小弟这几天修到了款海尔W66的笔记本,独立显卡的,众所周知这款笔记本显卡出问题,客户也想换块板子,我就给他定了,上网上一搜才发现,这款板子可以独立改集成的,上面叫价就是几百块,我也在基地里面看了看,没有相关的帖子,请问有哪位大哥能奉献下,或者指点下这个是怎么改的啊,小弟不胜感激。。。  这个就是那个网址大家可以看看:到底是怎么搞的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659548647

网友:
直接买个集成显卡的板装上就成了,不用改东西

网友:
改了赚的才多嘛  哪位给讲解一下?

网友:
集显板号  能装进去的    就换个散热模组   就行了

网友:
一般是整板子换,是不能改的。

网友:
还能直接改的,第一回听说,要是真行的话,也太厉害了。

网友:
换升级版不行吗

网友:
独立改集成要改电路的,还要刷BIOS 的 很麻烦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 的……

网友:
我想问大家能改吗,真的想知道

网友:
不能改 缺好多元件呢  还得刷BIOS

网友:
怎么改,有点好奇了。。。

网友:
上网上一搜才发现,这款板子可以独立改集成的
LZ对网上搜到的东西不加鉴别,全部相信吗?你用这么一个自身都真伪难辨的命题来让大家伤脑筋,不觉得是罪过吗?据我所知,那是不能改的,除非把主板飞线飞成狮子头。

网友:
我觉得就算独立板子你拆零件  你改成了集成的,,
也不咋划算,独立的用的是PM965北桥,首先第换一个GM965的北桥,其他的也不好弄,

我了解的事,现在换集成的大部分都是整块板子  我们这所谓的换集成的就是这样,换块集成显卡的板子,AMD的有的可以用INTEL的板子

网友:
这个根本就不可以改的吧

网友:
我觉的是不可能的,一般独显和集显的北桥型号都不一样,还有BIOS

网友:
我换过一次这样的主板.本身机器是AMD的U.给我换成了INTER的U.(主板和U一起换的)

网友:
何必的买个板子550.  你改集成多费劲

网友:
我也觉得不好改,有风险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哥哥,你可以上网上查一下,简单一点上淘宝上面搜“海尔W66主板”就行,上面200多的都是改显卡,500多的都是交换板子的价格。

网友:
买个回来一对比不就知道了

网友:
大家都不信,先看看这个再说,哎 相当郁闷,钱都让他们挣了。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6595486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