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独立显卡,老是返修?

楼主(2011-06-11):
这个是我在淘宝的时候看见的,觉得说的挺有道理,就发出来大家看看。(呵呵  我可不是原创 哦)

从06年以后,NVIDIA公司产品大量涉及到笔记本电脑显卡以后,独立显卡的笔记本价格降了,很多性能提高了很大,同时坏的也是越来越多了。并且坏的很多都是NVIDIA的芯片焊接的主板,从G7300到GO7400又到8400及9300这些显卡,及6150和6100这些集成芯片,原因是发热量太大,需要风扇持续的高转速来解决CPU及显卡芯片的散热,但是在使用一段时间后,风扇的出风口堆积了很多的灰尘,如果不及时清洁这些灰尘的结果就是,你的电脑内部的温度很高,风扇转速再高也无法把热量散发出去,同时会加速你电脑内部部件的老化,久而久之你电脑就挂了。
坏的很多是NVIDIA的芯片,为什么他会坏呢?因为这个芯片的集成度很高,处理的程序及指令很多,这样他的发热量就会很大,由于过热的原因,很多这个芯片就坏了
很多人说是BGA虚焊了,重新焊接一下就可以了,其实是错误的。是芯片本身的问题,芯片本身内部有一个核心,同时还有个基板,核心是焊在基板上的,极大多数的芯片是核心与基板之间虚焊,那么为什么做一边BGA就可以了呢,因为BGA在加温的时候大概有300度左右,这时也会给芯片的核心与基板加温,一膨胀芯片的核心与基板又重新焊接了,要知道他们中间焊接的锡球是用微米来计算的,以目前的技术来说是不可能焊接的很好的。这就是为什么显卡重新加热一下就可以好了,但用一段时间有坏了的原因。然后再修再坏的原因。这个显卡已经坏了,你要换个好的显卡,再重新BGA上去才可以。只有这样你的电脑使用起来才稳定。那些反复坏的朋友,应该是你的芯片没有更换过,或者换的芯片是测试版的;
同时更换完显卡还有有几个步骤需要处理:
一:在显卡与散热片直接加一个导热性能好的金属片,铜的比较好,同时加散热硅胶片及散热膏,让显卡与散热片紧密的贴合在一起,第一时间把热量散发出去;
二:更改风扇的电路,笔记本设计的时候风扇不是常转的,当CPU的热量达到他的要求的时候才会转,但忽略了显卡的热量。所以最好是把风扇改成常转,增加散热的风量,降低笔记本内部的热量;
三:用清洁液仔细的清洁你的散热片;

网友:
其实散热后续动作也是非常关键的

网友:
主要是散热问题,没法解决的。

网友:
几个换了改良版的显卡也是用了一段时间就挂了,真不知道是芯片假的?还是什么问题!反而直接加焊的没坏!

网友:
樓主說的很有道理,小弟學習了~
另,樓主對散熱的做法跟我一樣,
散熱這項工作真的是馬虎不得的。

网友:
真正芯片坏的很少,主要是脱焊。。。主板也是如此。

网友:
有道理,之前跟同事也讨论过为什么锡珠会虚焊,这么一看还真是那么回事

网友:
说得有道理,在高中还是初中的时候,物理课上老师讲过物质迁移,两块金属块用一定的压力挤在一起,经过很长时间后,两块金属块接触的地方会相互交织一部分..显卡本身发热高就加据了这种现象了..

网友:
非常同意这种想法  而且官网是也是这么说的  材料有问题

网友:
最近老返修了。

网友:
搞个水冷的就好了~

网友:
修好后不要打游戏呀

网友:
很蛋疼的一个问题!  无法避免吧!

网友:
重植显卡,加散热铜片,显卡温度下来了,CPU温度确上去了,不加显卡温度就高,如果显卡,CPU都加铜片上散热器后主板会被拉变形,哎真的很难弄

网友:
笔记本始终是笔记本散热问题不好解决,主板空间小,散热排量低

网友:
分析的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 想的疯一点,把笔记本裸奔了,贴在冰箱上 24小时贴着

网友:
换升级版的显卡就不返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