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七彩红主板不知道上面的配件是什么

楼主(2011-06-11):
一块七彩红主板 划红线的不知道是什么配件 ,什么作用。

网友:
是网桥吧,你量下和网线接口有通没,通的话就是

网友:
最好用圈,别用线。图片也不清晰,哪个也看不出来你指的是哪个元件

网友:
TRANSFORMER MODULES,翻译过来就是传送模块。网线和网卡就是通来它来交换数据的。

网友:
防雷芯片;。。。。。。。。。。。。。。

网友:
这个东西应该就是个线圈来的!!

网友:
就是网桥啊。。。

网友:
连接网卡的数据泵.如果插上网线和没插一样.换它就有可能会好..

网友:
没有它的,把它和网头做在一起了, 这样的网头通常有10个引脚(USB除外),有它的则是8个引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方言,叫数据泵

网友:
隔离变压器    里面好几个小线圈  一般 3到4个脚为一组并互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