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621Y单用电池不能开机无待机电压

楼主(2011-06-11):
方正R621Y单用电池不能开机无待机电压,把适配器插上就有待机电压也能正常开机,但开机后拔掉适配器后单用电池又可以,此机充电正常,电池也是好的。单用电池测公共点有12V,说明保护隔离是好的,问题就是无待机3V和5V输出,请高手指点

网友:
这个好机器 电池待机时间没有3  5v   需要触发才有

网友:
楼上的朋友说此机单用电池时没有3 5V,需要触发后才有,会不会是我买的新电池不兼容呢

网友:
刚才测了下此机如果单用适配器待机是需要触发后才有的

网友:
哪就不用纠结待机电压了,看看与电池相关的信号吧,很有可能因为电池内数据与EC要求不符

网友:
支持楼上的  是这样的  基本所有的机器都这样  上电池是不出3 5V的 要触发后才有的
为了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