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板后,需按重启才能正常工作,求助

楼主(2011-06-11):
今天客户拿来一主板说开不了机,通电测试诊断卡FFFF,按重启后,可启动,关机在开,还是FFFF.哪位给支个招,从何处查??

网友:
这板子,我碰到过几片,,其中有片板花了我很长时间,939的,桥,座子,BIOS,点不亮时,有复位!就是不跑码,,基本能想到的都试过了!而且头痛的是,按重起一次后,开机正常后,所有的功能完全正常,不死机,不蓝屏,不重起,有时候不按重起也能点亮,头痛的板子!

网友:
换个南桥吧 估计是南桥复位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CPU的工作条件都查一下呗

网友:
CPU、桥、时钟的电压都正常,没撤慢慢弄吧

网友:
按重启后可以开机。说明自动抚慰电路有问题。检查PG信号到南桥的线路

网友:
一般都是南桥虚焊造成的

网友:
这种问题以前换电源就好的,时钟不稳也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
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只有逐个排查哦,比较费时的。

网友:
先把电源什么的外设都换换试,如果还不行应该是南桥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