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6S 加点不显

楼主(2011-06-11):
HP 4416S  AMD 独显
据说 原来是 开机自检特别慢, 能正常用,后来,就不开机了,
我查看,装内存  开机 电流 能到 1.4 然后 掉到 0.9 然后 重复,如果不装内存 电流 大概在 1.4 1.3 的样子,
上诊断卡  不跑马,复位灯 一闪一闪,和 硬盘指示灯 (黄灯) CAPLOCK 等一起 一闪一闪,
直接换个 CPU     故障依旧,排除CPU
下面开始 干桥,
北桥我估计 占 40%   显卡 估计 30% 南桥 估计 20%  BIOS 估计 10%

乱做 肯定麻烦,有胶 还不好直接加焊,  望指点  一次成功

网友:
以前换显卡好过一个

网友:
反正这机器非常难整

网友:
我修过几台,都是机器进水的。

网友:
搞北桥试试吧

网友:
遇到这个很头疼 不知道搞哪个桥

网友:
是独显的话先干它.一定行,我试了有两个好了.

网友:
换个CPU试试吧

网友:
出结果了没,楼主?

网友:
北桥我估计 占 40%   显卡 估计 30% 南桥 估计 20%  BIOS 估计 10%

有道理,这机器只能一样样的排除。

网友:
记得这个机器总爱烧个管子 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

网友:
楼主搞定了通知下什么问题呀

网友:
北桥和显卡,
显卡的几率大一点

网友:
CPU底座也有可能的

网友:
楼主怎么不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北桥的面大 不知都楼主解决了没有?

网友:
加焊北桥试一下

网友:
先显卡看看上次有个换显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