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E被隐藏了怎么办

楼主(2011-06-11):
  我装的是正版联想系统,费了整整一天时间,才下好各种软件,装了原机驱动,谁知道最后一次重启后提示IE有新版本需要更新,我就想这么费事装的系统用个最新版本的IE吧,点击确定之后就没IE图标了。问了很多人居然没人说出来怎么办,郁闷啊

网友:
我的系统除了IE没有别的浏览器,有的话我是不挑的,什么浏览器能上网都是好浏览器。

网友:
推荐360极速浏览器

网友(点评):
错了,360的浏览器,在你打开很多个页面时,要是不小心按个X,所有的页面都关完,有时你是不想这样的,瘦狗也一样,这些我都不用,就用IE

网友:
用移动硬盘或者U盘从其他机上下载个驱动精灵,然后装进去更新驱动OK了,或者直接下个搜狗浏览器也行

网友:
楼上的办法高啊,我怎么没想到到 。我用移动硬盘想考个IE怎么也找不到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好办法。毕竟移动硬盘不是随身带着的

网友:
IE还是不可少的,建议重新下载安装一个。

网友:
IE图标C盘系统里应该有的吧,要不从新下载安装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不用的就是错的?·············关闭所有页面是个人使用习惯好吧

网友:
楼主你真强悍,装个啥系统啊,居然要花一天时间
IE图标,你可以打开我的电脑,再后退到桌面,把里面的IE图标拉到桌面上就可以了,如果没有的话就在组策略里面的管理模版把隐藏桌面上的IE浏览器图标设为禁用就好了@!

网友:
很好奇,联想系统是啥系统啊,我怎么没听过

网友:
我一直用chrome,速度那个快呀,基地为主页,哈。

网友:
应该重新装一个IE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意思是联想的OEM系统。也就是官方原版系统。

网友:
开始任务栏,里面应该有的     或者是左下角开始的右边都有备用的

网友:
打开我的电脑 点击搜索IE就OK了在发送到桌面的快捷方式

网友:
C:\Program Files\Internet Explorer,找到iexplore.exe,双击或者创建桌面快捷方式就可以了!

网友:
360浏览器还可以吧

网友:
360我还觉得不错  到另一台电脑下载安装试试  可能你IE损坏掉了

网友:
动行这个就行了

769 Bytes, 下载次数: 3,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Ie一定要配卫士的网盾

我的有Ie8。经常用Mozilla Firefox,很难被中插件......

网友(点评):
IE8 OUT了哦,,现在都是IE9了,好用多了,,主要是介面整洁啊

网友:
自定义桌面哪儿

网友:
没了就在下个呗  呵呵

网友:
开始——程序里面肯定是有的,楼主直接把快捷方式发送的桌面就行了

网友:
看一看在服务里面有没有禁用啊!

网友:
不会吧  装个系统用一天啊    浏览器很多啊   试试别的   我用的是傲游感觉不错

网友:
在开始菜单里面有的。拉到桌面就行啦

网友:
你的电脑是不是中毒?? 从新安装系统吧。 run combofix吧。 超强的

网友:
双击我的电脑--------向上----------复制一个ie       试试

网友:
赞同,最正确的做法。
就算重装个ie也很简单。

网友:
是不是xp  sp3?sp3在桌面上是不会出现IE图标的,除非创建快捷方式,但我们可以手动添加:显示属性--------桌面-------------自定义桌面,按下ALt+I------应用----确定,桌面上是不是有了IE的图标呢?同样也可以隐藏

网友:
在 别的电脑下个装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