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X plus rev 2.20g开机提示:bad bios checksun.starting bios recover

楼主(2011-06-11):
主板刚拿来不开机,放电后就出现bad bios checksun.starting bios recover,然后就开始检测光驱,提示没有找到,开始检测软驱,提示没有找到。重新刷BIOS后,问题依旧,有哪位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应该是双BIOS的吧,出现提示信息后,应该有Y或N的选项啊,选Y让它自己覆盖好了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实在是走了弯路了,刷了BIOS,换了N个场管,都没有好。最后换了一个内存条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了!和你想的一样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一次。换了内存就可以了。

网友:
额  内存条? 什么原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