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MX SE PLUS主板要拔去BIOS跳线才能启动,什么故 ...
华硕M2N-MX SE PLUS主板要拔去BIOS跳线才能启动,什么故障引起?

楼主(2011-06-11):
如题。不然没有反应。启动后还要再把跳线再插回去,才能点亮,点亮后一切正常。电池没问题。3。3V没问题。跳线针待机时一针3。19,一针0。7。旁边有个MOS管,2。8V,5V,3。28V。请指教。
华硕

网友:
楼主。把电路跑好。画出来再分析吧。你说的电压 别人没法帮你分析。

网友:
饼哥说的对,,,,,,饼哥说的话,就是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