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网页和电脑显示的字体都变大?

楼主(2011-06-11):
给一老年人装了台电脑.他说字太小了,看不清楚,要求把字体调大.

试了以下方法:
1.打开IE,工具-INTERNET选项-辅助功能-不使用网页中指定的字体大小  前面打勾
    效果有,但是字符间距很难看
2.打开IE,查看-字体大小-先择大小
  效果不是很明显

试了之后,但是效果不是很好,大家有遇到这样的问题了吗?有什么好方法可以解决的吗?

网友:
Ctrl + 鼠标滚轮  网页字体调大小

网友:
同意楼上的,CTRL+滚轮就可以 了

网友:
我试这怎么不行呢???

网友:
我是通过两个方法来解决的  第一吧外观里面的字体改大 然后使用大图标  网页里面然后就用CTRL+滚轮调整字体大小 希望可以帮助楼主

网友:
调分辨率啊

网友:
打开控制面板,选择外观和主题,再选显示这个,在设置里选高级,有一个dpi的选择,选择大尺寸应该能行,这是XP的,vista和w7不知道能不能用。(或者在桌面上鼠标右击,选择设置,后面步骤和前面我说的一样)

网友(点评):
系统是GHOST版本的,选择你那个方法少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就桌面右击鼠标属性--外观 --字体大小,试试吧

网友(点评):
你说的这个是改变窗口标题字体的大小,呵呵,多谢

网友:
要不就直接改分辨率得了

网友:
直接改分辨率啊

网友:
认真学习下,真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