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务栏不见了,怎么办啊?注:不想装系统哦

楼主(2011-06-11):
早上起来打开电脑,发现桌面上的任务栏不见了。想想昨天也没有动哪里啊,也就只是在网上下了个驱动精灵,没想到就这样。想请问下哪位高手能解决下?谢了。。。

网友:
你是说开始菜单那一整条都不见了么?
分辨率是否正确?
按键盘窗口键是否有菜单出现?
任务栏是否自动隐藏?

网友:
在C盘的windows里看下有没有一个叫explorer的文件。没有的话就去别的电脑上考一个来放上去试试

网友:
提供两个思路: 情况一:桌面图标正常显示,无任务栏,鼠标在显示器上下左右四边滑动一下,看是否任务栏被自动隐藏(四边都滑动一下,是因为有时候在没有锁定任务栏的情况下把任务栏拖到其他边上去了,嘿嘿)   情况二:桌面无图标,无任务栏,用组合键弹出任务管理器,点击文件-新建任务(运行)中输入explorer.exe 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