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20的机器加电掉电,上电到0。06掉?

楼主(2011-06-11):
一台D620的机器,上电到0。06, 经测量加电以后,3。3V  5V, 1。8V,已经出来了,
后测6227控制的两个电感,PL26,PL27无电压,分别是1。5V和1。05V,
分析这个6227的8和21针是开启信号,一测无电压,这个情况后边
两个电感应该是无电的,看这个信号来源是EC过来的,
后查EC的95脚也没有,
查到这儿就没有思路了,按这个来说,SUS—ON发出,还有上电
EC的工作条件应该已经是满足了,这个能说是片子的事吗,是不是应该还有RUN—ON信号出来还有条件没满足呢?
请高手看一下,给个思路,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 看看SIO_SLP_S5#于SIO_SLP_S3#是否都抬高了,还有SUSPWROK信号是否不正常引起U15掉电

网友:
感觉应该是芯片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电压没有,是不是跟EC5004没有关系呀?
SUSPWROK这个信号有是3。3,到南桥的RSMRST

网友:
你遇到的这个机器和我前天遇到的一摸一样 也是DELL D620  问题提也一样, 不正常的时候开机电流到0.05左右,
也是RUN_ON不正常
刚开始我把u216加焊了一下就正常了,等我去准备装机的时候,又试了一下,又不正常了,以为是芯片坏了,可是没有找到一样的芯片,没有办法,只有改线了
我用的办法是,将u216的RUN_ON引脚挑起来,之后将SUS_ON信号与RUN_ON相连就OK,我就是用的这个办法,修好后我试了三天都正常,今天叫客户把机器取走了,

网友:
楼上的用这样的方式也是可以的

网友:
我之后再把U216加焊了一下,一天都没有问题,可是一到第二天早上来开机的时候就不行,还是老样子,所以才改用的这个办法

网友:
我算是学习了

网友:
这个故障已解决是南桥的问题,更换南桥OK

网友:
按时序来说说为何会是南桥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按时序的话你先看看电路图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