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用几个小时后黑屏

楼主(2011-06-11):
    一台19的液晶显示器,大概用3到4个小时后屏幕变黑。第二天开还可以用几个小时,,,,,,,

网友:
拆开看看是否有电容爆浆    还有就灯光问题

网友:
一闪即灭黑屏  灯管及高压估障     较长时间灯灭黑屏 电源供电估障

网友:
楼上总结得挺好,基本上是这么回事

网友:
查一下,电源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总结的很好!支持!

网友:
灯管或是高压板或是两者都有可能的

网友:
高压板和电源板的可能性多些,

网友:
修好了吗 我还没见过这样的问题呢

网友:
等待解决 学习了

网友:
电源、高压板的肯能性比较大!

网友:
电源板 的电容有没有鼓包  还有就是灯管有没有漏电 造成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