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加显卡内存颗粒

楼主(2011-06-11):
手头上有很多颗粒,手头上有些显卡,好多地方没放内存颗粒,可不可以自己焊上? 注意什么?

网友:
焊上去也不认的,不光是BIOS, 还有很多外围电路,你看他显存空位的地方是不是少很多元件

网友:
是的啊。 不搞为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外围肯有有的啦,没有我折腾他干吗

网友:
我觉得显存他都没上 而在外围把件上了,这不是白白的增加成本吗?????

网友:
技技上应该可行,你可以试一下的,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只要你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