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6S维修求助

楼主(2011-06-11):
按开关 电流上到0.04处于待机状态,测待机电压3.3V 5V都有 断开显卡供电1.2V 可以触发 电流到2.1A 难道是显卡坏了吗?显卡是ATI 216-0728020

网友(点评):
可以把显卡供电的上管换下看看

网友:
请高手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显卡本身坏   可能性不大吧   你的CPU  AMD的么  我正在修这个机器  可以提供点参数给你

网友:
这机器显卡供电上管极易坏,从而烧坏显卡,而且这个显卡核心供电在芯片背面没有对应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是AMD的 你的是啥问题?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这CPU是AMD的 你的是啥问题?谢谢

网友:
确实,显卡核心上管喜欢坏,显卡比较容易挂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显卡核心供电上管没坏  核心也没短路 断掉核心供电 有时能触发电流到2.1A,也能跑码 不过各组电压有时会升高 .有时不能触发好像保护

网友(点评):
你是从哪里量的核心没有短路?你量量显卡供电电感看看,你就没有哪么自信说没有短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电感L42 为12欧左右

网友:
核心可能有问题了

网友:
这机器我前天才修好了一台。。。。

显卡供电蕊片:471A 1个,还有MOS管8881  2个   换掉就可以了

网友:
这机器我前天才修好了一台。。。。

显卡供电蕊片:471A 1个,还有MOS管8884  2个   换掉就可以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20717-1-1.html

网友:
其实你都断开显卡供电 不错了 判断的依据的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