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J屏右边没有显示

楼主(2011-06-11):
ASUS A8J原来是花屏,7300的显卡,换显卡后正常,屏上和外接均是正常的,拆下改风扇为常转,变成现在这个样,整个图像好像被压缩了一样,右边一部分没有显示,外接显示器是正常的,屏已测了是好的,BIOS已恢复成默认值依旧,是独立显卡板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呢,谢谢!!

网友:
做下驱动应该会好的

网友:
楼上的情况跟我一样,我也有一台是这个情况。不知道什么原因。希望高手解答

网友:
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
是不是民屏供电有问题啊!

网友:
先排除软件,再考虑你换的新显卡

网友:
楼主一一定要把软件排除了,最少也要多换几个驱动试试!再看看做显卡的时候有没有碰掉件!

网友:
驱动 或者屏

网友:
要是上半部分没啥问题,找个显卡板装上试试、
再不行 有编程器的话 就刷下BIOS一试
我见过山寨本这个样子 就是BIOS里面的分辨率没调好

网友:
刷个屏程序

网友:
重装驱动,接着刷BIOS,实在不行再检查新换的显卡

网友:
先换屏 不行的话刷BIOS

网友:
应该是edid 读取不正常导致的

网友:
是不是说改风扇过后出的这现象呢?

网友:
把屏线重新插拔下,我遇见过多次,插拔屏线就好了

网友:
显卡和屏线

网友:
应该是你改风扇导致SMBUS-DATA数据有误,从而导致LCD的信息读取错误了,所以显示就这样了。

网友:
不管其它的先还原一下不改风扇前是不是也有这个情况

网友:
我感觉屏的BIOS和显卡的不一样,先把屏的BIOS刷下,以前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会不会是你改风扇接的电压不对,是通到屏上去的地方哦,导致功率不够,要么是有干扰

网友:
楼主,,做个显卡吧,估计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已查明,是显卡的事,呵呵,真奇怪的现象。

网友:
我遇到是V3000的和你的现象一样 重新做下系统就好了 你试试吧

网友:
遇到过的,应该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楼主解决了就好,可为什么会这个 样子呢,不惑

网友:
增长见识了,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网友:
如果不改风扇的时候是正常的,那么就是因为改风扇才引起的了,太简单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