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寸LED暗屏

楼主(2011-06-11):
A706A 想问问这个芯片的pdf?hkc 19寸led液晶

网友:
你这型号不全,,,说明是什么功能芯片,那样会好找其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这个芯片原机芯片上是A7061 945M 下面那行看不太清。 刚开始是灯暗 加焊这个芯片后 灯闪亮点达到啦 就是闪。这个芯片烫的很啊 这个应该是控制IC 但是找不到pdf 线看下是不是外围有故障 导致电流过大啊。

网友:
    在废屏找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升压ic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找到啊 现在想找找pdf 百度和谷歌都没搜到 所以想问问哪位同行晓得啊。

网友:
这个不是升压的,是恒流源芯片。

网友:
屏暗跟这个好像没什么关系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 此机修复 是A706A恒流芯片坏 在此谢谢llyx 图纸和武汉天涯浪子 指正。封帖

网友:
又学了一招

网友:
  学习了。 我LED 的 液晶 还没修到过。

网友:
还没有遇到个芯片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