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SG-80DC上CPU无复位

楼主(2011-06-11):
两片升技的SG-80DC,情况一样都是上假负载VCORE为0。7V。上CPU VCORE无电压,RST排针无电压。跑线路RST接一电阻。电阻的另一脚和时钟芯片的四脚以及ATX边上的一个1AM的管子相连,上假负载的时候RST排针电压正常。请各位大师们指点。现在修不下去了。

网友:
拆掉那个1AM的管子,排针上的电压就上来了,换一个上去又是无电压。

网友:
先修CPU供电

网友:
内存电压。南北桥电压,后再U电压。电压正常后就是时钟了,时钟正常后才是复位,你U电压都 不正常你就开始修复位了。先修U的电压。

网友:
内存,南北桥电压都正常的,是SIS的桥,电源管理是ISL6556BCBZ,VID从三脚开始依次是
0 1 0 1 0 1,电源管理用ISL6556BCB换过,

网友:
先修CPU供电,这个思路是对的。检查ISL6556BCBZ的工作条件啊

网友:
NV的板吧!上真U把电压修出来了 在说别的!上假U有电压?真U没有?可能是NB

网友:
ISL6556 的供电 EN查查~先弄供电 再查复位~

网友:
是SIS的板,两片板一模一样的故障.

网友:
EN脚1.8,VCC5V,正常吗?VID从VID4  0   VID3  1  VID2  0   VID1   1  VID0  0   VID 12.5  1这样正常吗

网友:
EN 和 VID组合是正常的。还要检查驱动IC的工作条件啊

网友:
看有没有从控制IC,有从控的话,PWM脚会有0.4V左右的电压,查一下,有示波器最好,没的话只能判断个大概,从控IC也要查供电,自举电压等工作条件

网友:
从IC是两个6612加一个6614,没有示波器,用万用表测了下应该也是好的.上真U的时候CPU的PG信号从哪里测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