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运f1500就是不显影啊???

楼主(2011-06-11):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神州天运F1500一台笔记本,客户说不显示!我就用稳压电源检测电流到0.7左右,插拔和换内存!还是不显示,拆机后!开机风扇也不转!3.3v和5v.内存2.5和内存基准1.25.插拔了内存和一个内存插槽附近的一个1.2的北桥供电电感还有cpu供电1.3v都有电压!电流就到0.7左右!按压北桥!cpu风扇转了!电流到了0.9左右!我就直接加焊北桥!问题依旧!重植株!问题依旧!有时电压到0.7-0.8左右!插上屏还是不显示!我以为加焊的温度不够!接着再加焊后!电流就到了0.1左右!这个cpu是bga封装的!是不是因为加焊多了把cpu给弄虚了!电流到0.7-0.8左右!还是不显示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整整一天都在加焊真是累死了!没思路了!大虾们给支支招!!!

网友:
机子 是集显的吧   先加焊下CPU   要是还不行的 测测 信号 最后可以考虑更换 北桥

网友:
0.1  是电压没出来  你加焊了CPU  北桥  你现在要把思路请空 重新量下条件  估计是CPU电压没出来了

网友:
你有没有打下内存的波有没有跳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机子是集成显卡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因为手头上没有示波器!没法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因为cpu 是bga封装的所以我也有点怀疑虚焊!明天搞搞cpu的座子!!!

网友:
还是先加焊下CPU再测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cpu也加焊过,还是一个样子!真是无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