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桥时什么温度最好,要吹多少久?

楼主(2011-06-11):
桥都爆了几块了,我在桥上涂上BGA油不多不少,用850风枪300度2.5风力放在耐热胶上先远到近均匀加热最近2-3厘米左右,吹啊吹锡未融化就爆了
请高手指点。。。。。

网友:
是上面吹吗?下面呢?

网友:
新手用250度,1档风。时间长点,等有了感觉用300,我是这样的。我也是新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来是这样啊!谢谢

网友:
温度高距离远一些,关键是找感觉,呵呵,我也是新手,没事多练习就会好的。

网友:
没下加热是不行的。

网友(点评):
如果单纯修显卡,买商城里的AT853A预热台做为下加热,可以吗?

网友:
我觉得做这个眼晴一定要看准,我是打350度,风度先打4不要吹,温度上去点后,风改为2,然后对着球吹,一定要看准球的变化,并迅速移动风枪

网友:
我带网吹就用320度,不带网吹的就用290度,一般都不会爆桥!

网友:
风最小   有千 250  到275     无铅   290到318     根据桥的大小而定    还有救是要多练

网友:
我 是 新 手,看 一 下 大 家 怎 么 解 决 问 题 的。

网友:
一般320度远一点吹就可以了

网友:
桥也太差了吧,我经常也是用这样温度风力的,没什么问题吖,是不是你的风枪温度不准

网友:
我的热风枪不尊了了  怎么调下

网友:
一般拿钢网植株,吹的过程中球会塌下去,说明差不多了

网友:
应是受热不匀,我们这里850都用320-350度摇动风枪,个人习惯而定,多练就好。

网友:
还是用风筒比较可靠些

网友:
  首先。要预热。。。你看到上面 焊膏  融化的时候  就 可以 稍微用力的 烤了。。。

网友:
320度4档风从下往上吹,把握好时机,再看好周围锡珠的变化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450度旋转风枪不带封嘴2挡风5厘米距离。垫着铝合金散热片吹有锡球那面,助焊剂要用最好的,我成功率一般99%。

网友:
我都是用400度吹

网友:
风打到2当,温度300度,慢慢吹看球的变化,关键是找感觉。

网友:
首先要预热,焊膏磨的要正好,少了会跑,多了会连珠,每个风枪风速温度都不一样,你可以拿费芯片试试

网友:
感觉还是不用风枪吹的安全点。。。

网友:
我烤坏显卡bga,南桥,北桥,一块没搞定,郁闷的,还得练习,加焊个独桥bga只用了三天是最大成就。。

网友:
850风枪 风力3-4温度350-380.全桥均匀加热锡珠发亮 冷却一会在加热一遍就好 成功率90%。把风嘴取下应该都知道

网友:
效果不是很好啊 上BGA最好 不容易返修 呵呵 各人都有自己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