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TR不开机

楼主(2011-06-11):
不装显卡板,电流1.3~.1.1 反复有规律跳动,,,,显卡板换过无果,,,,北桥带集显被人重植过,我也再次重植,无果.需要换一片吗?北桥型号:216-0674026

网友:
是啊AMDCPU的话,换个CPU试试

网友:
换个CPU试试  对

网友:
弃门出击 -10 鼓励灌水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桥 把北桥给换了吧

网友:
CPU没现货啊,,,,,QL62的,手中的都不通用啊,装上去反应也是一样的,。。。

手中三种CPU:TL、QL、AMP   完全不通用,气人的是座子却是一模一样的,,,AMD的脑袋不知道是怎么长的。

哪位兄弟有AMD的CPU通用表?

网友:
有点怀疑是CPU坏了,我怎么随便抓一个CPU装上去都是这种反应??不装内存条也是这种反应

网友:
我的F8TR也是这样问题,我有换过北桥和U,还是老问题,你有解决了吗

网友:
AMD的CPU坏的太多了

网友:
亲身经历:这个鸟板子不好修啊!
通病是216-0674026虚焊或损坏,一般是直接换北桥,换了北桥还不好的话,就很麻烦了
裸板测一下CPU_VDDNB的对地阻值,就是PL8200,然后上CPU,再测一下这个阻值,这一步很关键,必须的。
PQ8200容易烧坏,而且换了还是一个样子,通电就烧,说不定还会烧CPU。就是传说中的“屡烧CPU供电6265上管”事件
楼主搞出结果的话,说一声,很期待……

网友(点评):
现在我也被这种桥折磨着 不过机器是三星的 但是芯片用的完全一样 电流反复跳变 没招

网友(2011-07-23):
我这个机器也是北桥加焊过了,CPU我拿TL50试过一样的,不知道是不是CPU不通用还是什么原因,我在论坛里看到有朋友说是这问题是CPU供电的电容不良导致的,说换掉就好了,可我把CPU周围的电容都换了还是一样,娘娘的这机器真难搞,AMD的东西真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