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驱动板的问题

楼主(2011-06-11):
本人新手,每一次碰到驱动板的问题都不能搞好,想换通用的也不会换,请那一位师傅能教我一下,能详细地说一下吗?就是不会怎样去换

网友:
使用通用板,可以向卖家要板的规格书,,,

网友:
到网上収一下通用板得资料呀,只要看懂还要一块,其他的都一样。改通用板是修液晶的基本功,还要准备一个写通用板得编程器,基地的那款我刚买了,很小巧,也很实用,刷常用的通用板够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等下去看一下。老实说,还没有改过驱动板,以后有机会要自己改一下。我老板没有买编程器。等自己开店再买吧。谢谢你了

网友:
改通用驱动板。要接好驱动板的供电,地,开关。开关要和高压板的开关同步,将驱动板的开关和高压板的开关用线连起来。将按键接好就OK了。买万用的就不用写程序了。

网友:
那里有万用通用板卖?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很多地方都有得卖,前提下你要会改,我就是不会改

网友:
通用板淘宝上有很多卖的

网友(2011-07-11):
那里能找到那种资料

网友:
改驱动板应该没有那么难吧,虽然自己还没有改过,但是以前和师傅学的时候看到过很多。现在自己开店一个多月,生意还不是很好,不过第一个月没有亏钱

网友:
会改就不难,不会改就很难了,我就是不会改啊!楼主,在那里开店啊,招不招学徒的?我的Q1505961415

网友:
新手要知道屏的型号,抄起。到卖液晶配件买通用板,一般情况下会刷入资料。这样买回去就能用

网友:
会改就不难,不会改就很难了,我就是不会改啊!楼主,在那里开店啊,招不招学徒的?刚开始是这样的,慢慢来嘛。我的Q1505961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