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主板,CPU识别不对

楼主(2011-06-11):
是不是要升级BIOS解决?

网友:
可能要升级主板

网友(点评):
哥们我想问你 怎么升级主板啊

网友(点评):
嘿嘿,升级主板就是换主板呗。。。哈哈。刷BIOS

网友:
升级,升级,升级解决问题

网友:
升级到最新BIOS版本

网友:
先换个u试试嘛,

网友(2011-07-12):
刷BIOS试试吧,不行换主板吧

网友:
如果是主板认不到CPU,那有可能主板不支持,换主板或者CPU可以先刷下bios

网友:
先刷下BIOS,不行用BGA做下CPU座和南桥。

网友:
能点亮 就是要刷BIOS咯

网友:
换个CPU试下,另外就是CPU有些可能是打磨的。

网友:
11樓的tx說了,試試,但願不要被他說中。。。。
還不行的話,刷BIOS,再不行就9樓說的方法了。

网友(2011-08-12):
能开起来不死机就用着吧,打磨的

网友(2013-04-15):
升级bios吧  不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不是山寨cpu吧

网友:
升级BIOS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换个cpu试试看   估计是打磨的

网友:
updata解决一切 哈哈

网友:
请到主板官网下载个最新的BIOS更新一下试试

网友:
你的CPU上大或者上小了,还有你开机的时候主板跑什么代码???

网友:
cpu不能识别,我第一次听说,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