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帮我看看

楼主(2011-06-11):
U16发烫换过了还是一样,电流跑0.63 跑码卡不跑码 CPU电压也出来了,看看是哪里问题

网友:
会是北桥吗

网友:
发烫的是3.3VA的上管,查一查,次级有没有短路的,打一下,U16和U12的G极波形,还有不是喜哥有一招,用示波器看短路吗,L5 的滤波电容那一脚的波形,看一下!
个人认为,发烫,就是电流大引起的,之前修过一台,保护隔离管发烫的,原来是后面有电容短路,引起的!
以上见意,只供参考!不对之处,请指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