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出现亮线!有办法修吗?

楼主(2011-06-11):
液晶屏出现亮线!有办法修吗?

网友:
屏线松了,有一种简单的压屏工具,可上淘宝看下,但行不行不清楚,没用过同,但我之前修一台神州就是出现很多条亮线。发到广州修屏,压好发回来后是好了,但没用一个月出现了更多的亮线。

网友:
没辙!  不能修了

网友:
太多亮线修没有价值,返修更麻烦

网友:
还没遇到过,看下各位的高见

网友:
这是屏的问题,修不了

网友:
修好的屏也用不了多久     用小铜锤去压    更是用不多久   搞不好还扩大面积

网友(2011-07-11):
洗洗睡吧,修不好了

网友:
以前弄过2块屏,但修好后没多久就又会坏的,还是建议换屏或是将就着用吧!

网友:
修是可以修的,花屏都能修,有专门的人修这个,你需要找找,不过据说修出来稳定性也没法保证啊,所以一般就报废得了。

网友:
别修了,吃力不讨好,后续麻烦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