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K8T7P主板 上的所有的3针 风扇口全部没电流

楼主(2011-06-11):
        怪事了 这块捷波主板 关机一个晚上 第二天 主板上的所有的3针风扇口全部没有电流了  其他还能正常 还是能进去系统的~~求解

网友:
奇怪你是怎么测到没电流的,万用表串联?是没回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用一个笨的办法 所有的3针 风扇口 都上一个CPU 风扇 结果没有一个转的~~~

网友:
没转可能没回路,你测下电压,找出供电,再找根地线就能让他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