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6AZG 键盘联键

楼主(2011-06-11):
ACER 4736AZG 来时机器进水了
键盘也有问题了 数字键好几个不可用 键盘联键
现在换了键盘后,数字键正常了,
但是逗号和句号联键,B和N键连
换了IO 后 吧键盘插上开机测试就正常了,再装好机器, B和N键 逗号和句号依然联键
再吹下IO有能用一下会
求救!!!
进水
ACER

网友:
楼主,把键盘接口的排阻,或者是电容量一下阻值看看有没有不同的,根据楼主描述的应该是有器件不良造成的!

网友:
键盘接口和EC中间 电容或者电阻不良

网友:
耦合电容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