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26笔记本待机0.088A,TPS51120发烫

楼主(2011-06-11):
此时无3V,5V线性,无5V_AUX_S5,但是测得3D3V_AUX_S5有0.85V。更换过TPS51120后电压正常了一下又出现问题,测不到哪里有短路的地方。有没有人修过这机器,谢谢!
后来拆了EC也是发烫。TPS51120很容易坏?

网友:
在论坛看了很多关于TPS51120发烫的贴子,但找不到原因。

网友:
5v 3v 线性电压有短路造成

网友:
负载短路51120也会发烫的。

网友:
肯定不是这里问题,我拆了3V,5V电感还是一样,二对MOS管拆了也一样。

网友(点评):
指的不是这个电压,是LDO线性电压 ,如你所说的3D3V_AUX_S5,还有一个5V的

网友:
是南桥坏啦!

网友:
不是3 V 5V对地短路。是线性稳压输出的3V 5V 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LDO的负载短路也会引起51120发烫的,不只是3 5V电压

网友A:
哎,这么多人明白我的意思,就楼主没有明白,还好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这么多人明白我的意思,就楼主没有明白,还好修好了

呵呵!谢谢大家啦,是3D3V_AUX_S5负载有短路,南桥引起的。一开始没有想到南桥也用这一组电压,图纸上标的也不明确,名字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