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三星R467 加电短路,求助

楼主(2011-06-11):
电加到3V以上,51125 芯片就发烫,电流也加大,
要怎么修呢,,给个思路
芯片

网友:
51125你换过没有呀?

网友:
换过 ,还是一个样

网友:
这情况有其他烫手的芯片,用手摸吧,小心烫着手,除了51125以外 的烫手的就 着重量一下

网友:
你把51125拿掉 还短吗 我估计不只一个地方问题

网友:
看来是严重短路,如果3V,5V待机正常就在公共点加电烧鸡

网友:
电流表调到正常输入电压插上是不是大电流,是的话就找找那个MOS管是不是坏了

网友:
那就查下51125的全部工作条件把 LZ修好告诉我

网友:
这个R467有两个版本 1.0的好难找啊

网友:
思路别死盯着51125不放
整个隔离保护电路都查查

网友:
短路故障得慢慢检查 耐心点

网友:
估计楼主现在是一上电就5A大电流了吧 肯定有很多地方对地了,

网友:
你找一下I/O之类的,它坏了也可以引起IC发飙

网友:
我今天接一个也是和你一样故障,发现北桥上电热有短路,51125发烫,等我拆桥试下

网友:
楼主看下3v 5v线性电压有没有短路

网友:
楼主检查一下IO芯片 我上回一台HP CQ系列的机子也是51125发热厉害,但更换了还是一样,后来检查出是IO芯片短路了,更换掉就正常了,所以楼主要发开思路。

网友:
线性电压输出短路

网友:
测3。3 5V 电感对地阴值。。。那里短路就用烧鸡大法。。

网友:
还看看VREF脚那个电容是不有漏电的

网友:
测下VREG3\5 这两个不正常绝对发烫

网友:
应该是严重短路,烧机法再找找其它的地方。

网友:
查51125的条件,短路的你只查哦。

网友:
直接换芯片砰砰砰

网友:
测电感的对地阻值,, 这两个电感正常都要在100以上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个三星R25的机子 也短路 不知道从何下手啊

网友:
3 5V有吗?测下3 5V 电感对地阻值是不是100多欧。公共电是不是400多阻值?

网友:
支持一下  虽然不太明白

网友:
有电压没有出来
.5    8    17 脚电压必须先有,   没出来芯片就会发烫.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不行就看后级了

网友:
后级短路了吧

网友:
我也接到个机器,35V后继短路,还在研究中

网友:
还有别的地方段路  仔细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解释一下这两个信号吗?

线性电压  电流最高好像只能到100mA  你可以下载个TPS51125芯片的PDF研究下

网友:
加个 几V的电压来烧

网友:
把和3.3 的电压断开试试

网友:
取掉51125 看看,在查ON3 ON5看看,对地不

网友:
查下IO,昨天刚修个IO短路的。。。

网友:
LDO电压是否短路?

网友(2011-07-21):
我的也跟你一样   后来查到是  VREG3有短路  查到了南桥旁边的一个D514双向二极管对地了,对地的那一头跑到了南桥里面,那条线叫CHP3_INTRUDER#  弄开,就不发热,供电就正常了,但是触发后,电流跑到了0.36安就不动了,接下也不知道怎么修  不知道那个CHP3_INTRUDER#  换了南桥,他还是一样的短路  一点办法也没有

网友:
前级短路还是后级短路  或者是本体不良
先确定大致方向   进行 小电压 大电流  烧板
以确定短路的元件

网友:
别乱动,桥背面胶布下有个电容烧了,查下去吧

网友:
三星的机好多层间短路的。小心点哦。这几天换了几块板了。都是层间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