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板子AM-2N7818不知品牌,点开机针后风扇转一会儿停止,然后重启

楼主(2011-06-11):
今天老师让实习,第一次亲自处理问题。
一块板子AM-2N7818不知品牌,点开机针后风扇转一会儿停止,然后重启,风扇再转,再停,过程反复。
测量开机针电压3。37V,;跳线帽2。9V;待机电压3。3V。开机针通过一电阻进IO,电源14针直接连IO,IO是ITE8712HF。
问老师,老师正忙,回答说,原因很多,再检查一下。回来后又试几次,去掉电源,发现独桥散热片有点烫,测桥背面电容,有几个阻值为0;去掉桥上的散热片,测电容阻值,有两个为0,有几个阻值为2欧。
问老师,回答可能是桥坏了或者短路,让查有没有短路的元器件,此时天已晚,回家。

这次我是巧合发现桥发烫,如果试的时间短的话,是很难发现问题的,
想问一下论坛里的朋友,如果接到这样的板子,应该从哪里下手,维修思路从哪儿开始。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情况是主板内存供电有问题,或北桥供电管子坏了,你查一下或换一下,应该 就出来了.

网友:
会不会是桥坏了,单桥很爱坏

网友:
强行通电,供电全部正常,应是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