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七喜AMD的U的电脑被雷打了

楼主(2011-06-11):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七喜AMD的U的电脑,听他说电脑被雷打了.我把电源接上一开机好家伙能点亮只是进不了系统,就重新装了个系统还是进不了,心想可能网卡打坏了吧,就进bios把网卡屏蔽了按f10保存退出,重新启动还是进不了系统有进bios把usb关掉了,按f10保存退出,重新启动,系统能进了以为搞定了收钱,把机子送客户家tmd用了一天,客户说不行了.我接过机器一开机tmd显示七喜电脑这个LOGO等半分钟显示F8什么的,我按了下F8有显示OK.只好进bios看下网卡和USB设备都屏蔽了啊怎么昨天行今天就不行了呢(听客户说他只插了下U盘就变成这样了)是不是南桥挂了.各位大师傅帮忙下

网友:
你打了U口阻值了吗?换个南桥看看吧

网友:
这个现象我原来碰到过,我是下掉 了网卡芯片,就好了,然后上个独立的网卡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卡是好的,还能联网

网友:
网卡坏啦。屏蔽没有用的,要拆掉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