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15寸LCD显示器MCU程序

楼主(2011-06-11):
IBM15寸LCD显示器MCU程
谢谢兄弟们了。100分给你!

网友:
试试这个了,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撕掉A290011上面的那张纸呢?

IBM15寸(6636-AB1)A290011TL-70.rar

网友:
你好:IBM15寸(6636-HB1)A290011TL-70.rar 有吗?
我试下先。谢谢

网友:
你可以到官方网站可以下。

网友:
找了一下IBM网战,找不到。

网友:
液晶的MCU程序不好找啊。。。

网友:
试下二楼的程序好了吗?这个程序我也有备份

网友(点评):
试过了,不行

网友:
什么现象啊?刷程序。

网友:
他的程序貌似写在这个8个脚的吧

网友(点评):
这里面的程式我也没有呀

网友:
请问一下是什么问题要刷程序呀?有可能不是程序的问题呢?怎么不说出来呢?

网友:
换万能板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