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0 电池开机,电源不开机,断线

楼主(2011-06-11):
联想F40单用电池可开机,电源不开机,接上电源电流,0.04A,B+有16V左右,不

像短路,电池可开机。之前上家修过,待机和充电IC都换个,还几个管和LM393动

过,经过一翻折腾,没查到哪里拉低了B+,现状就是ACON低电平不出B+。既然这

样就把ACON弄成高电平,ACON关联到PU1(LM393)比较器的7脚,5脚大于6脚则出

高电平,现在是6脚为3.25v,5脚3.06v,5脚由B+过PR18与PR25分压而来,5脚另一

路接到PR24过PQ5接地,PQ5的G极又受控于PACIN和PQ6,把PR29去掉即断开PACIN

,B+出来了,触发亮机,但插上电池,电源灯和充电灯一闪一闪地,电流为0,难

道充电部分出问题吗,充电IC已换过,查工作条件,异常的是充电电感有16.8V,

插入电池子11.8V,还有就是21脚VCC电压12V左右,向上查,由P2过来,P2为PQ9

与PQ10的S极有18.几V,是PQ9内部二极过去的,看来断线了,部位在高压接口右

边,测试点腐蚀了,飞线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