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小公司网络很卡、很卡,该怎么下手!!

楼主(2011-06-11):
急!小公司网络很卡、很卡,该怎么下手!!
一般上门维修电脑都会遇到说公司的网络很卡,用360检测流量很正常!几乎上传和下载都是0、0.或者几KB.但ping网络就是延迟。
一般,我重启一下路由就好了!
该怎么根本解决这个问题。

或者说上门维修,挣更钱的方法该怎么下手。保证3个月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谢谢了!

网友:
换个质量好点的路由或搞个软路由

支持,用个带管理的路由器。

网友:
小公司何必这么费心,直接放弃

网友:
重启路由网络会恢复?  查看一下网络布局中网线接口插对没?是否插成回路造成数据传输循环,因而网络堵塞。 只是提供一个思路

网友:
直接换路由,检查网线有没有接对

网友:
用一个好点的路由器,可以控制下载和上传的。平均分配,就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
我感觉是路由的问题 要不就是网线质量不好,造成的

网友:
换个高端路由器,换光纤

网友:
从路由器里查查局域网中是不是有机器一直占用网络,一般局域网有电脑中病毒了也会造成这种情况

网友:
是不是中毒了?

网友:
限制流量啊。有人中木马。或者有人开迅雷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当然路由器本身也有可能出问题

网友:
有人用迅雷

网友:
应该换好点的路由器。

网友(2011-07-21):
一种是形成环形网络了,一种是路由带不动,一种是病毒,一种是路由过热。

网友:
你给他设置平均分配网络  基本级能解决问题  要是他们用的 都卡 并且是长时间的  那就要细查啦

网友:
换个质量好点的路由

网友:
换个带限速的路由!

网友:
系统也有可能出问题啊!~~!

网友(2011-08-21):
建议检查网络中的每台电脑看有没有中毒或是有的员工在使用限速软件,有人搞鬼的可能性大

网友:
现在基本都是P2P类似软件的事,开个PPS什么的其它电脑卡的要死。

网友:
用网管软件或者在路由器里面做策略!

网友:
到处充斥的劣质网线、劣质水晶头、劣质路由器都有可能拖慢网速。

网友:
你做的那家公司有多少机子,少的话单测外部网络,看看是不是外网有问题。多的话就不好弄了。

网友:
可能是流量没控制好!有人用p2p占资源太多了!

网友:
用个带限速的路由,再有就是限迅雷等P2P下载软件,所有电脑安装ARP防火墙

网友:
搞台机装个P2P终结者软件限速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