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AMD 独立显卡温度高,谁有好的方案

楼主(2011-06-11):
CQ40 AMD 独立显卡 温度高,清灰风扇加油,加铜店都没明显好转,谁有好的方法方案

网友:
是不是散热铜片有问题呀

网友:
高到什么程度啊?多少度?

网友:
谁便动下就上80,时间长点就关机,换新风扇和导热组件也不能解决,无语

网友:
最近遇见很多台都是这样,清灰加油和硅脂根本不能很好解决问题

网友:
市场上面有一种硅脂用了后至少可以降五度左右  我最近有用  感觉不错  就是贵了些 我在超频三专柜买的 是金色硅脂的那种

网友:
风扇常转试试,还有好好看看显卡主供电有没有偏高的情况,个人猜想。